想不明白一个问题,关于450TH\GT以及亚拓原配无刷

楼主(2005-11-19):
一般好的外转无刷效率有80%以上
这几款马达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在运转时能产生气流降低马达的温度.
这我就想不通了:这些马达在运转时有20%的功率已经拿来发热了,可是又产生气流用来降温,这不是又相当于一个好几瓦的电扇么?算一算,效率只剩75%左右了
我就想不通啊,难道温度低,效率就一定高吗?
一己之见,请多多拍砖.

网友A:
用来散热的气流很小,而且是局部的,功率没有想象中大。

网友B:
温度低的好处在于维持马达的工作状态。
当温度过高的时候,马达很容易因为磁铁在高温下磁力的消退而导致动力的损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丧失了动力,你会越加大油门,而加剧了热量的产生
所以低温的马达理论上能提供更稳定的动力,并且给电池和电调提供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