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贾

楼主(2005-11-19):
老贾你好,你用的b28kv3500无刷电机+好盈28a eco船,用不用减速组?如果不用的话,转速会不会太高了,是不是得配小一点的将呢?谢谢呀!

网友:
直驱高速,建议用小桨。3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贾你好,你用的b28kv3500无刷电机+好盈28a eco船,用不用减速组?如果不用的话,转速会不会太高了,是不是得配小一点的将呢?谢谢呀!

我用的是华迈的B28-25-6  KV3600的。浆一般用30~3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