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终于飞起来了

楼主(2005-11-19):
今天野马终于飞起来了。换了个新机身,用7060桨,白零当,动力不错!侧滚、筋斗都能做。
但对电池的要求很高的。两块稍差的10C锂电飞得就不行。
高兴啊!不枉我忙这么久!!!也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前阶段的失败原因是桨配的太大,转速慢?
还是重心位置没有调好?

你要有7x5或者7x3的桨再试一试;50美元总结的辉盛kv1500资料介绍,配7x6三节锂电,桨转速9500左右,电流超过13A

楼主:
前短时间,开始是重心没有调配好,摔歪了机头。
于是影响了动力线,以后怎么飞都有问题。
7060桨的拉力很大,近600克。电流有点大,过段时间换小点的桨试试。
另外,有朋友用7.2V的锂电飞过吗?好飞吗?动力怎么配的?

请问各位!螺距小于7060的70桨哪里有卖?我一直找不到。

网友:
恭喜 恭喜你的野马终于爽飞了 ,上去回贴就质疑你的电池放电有问题看来我猜对了7060桨+白铃铛全动力电流接近12A电池放电不行当然爽不了

网友A:
俺一直用7.4-2000MAH的里电测试.B020-30的内转KV4200的.1:5.3的减速.1047桨.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野马终于飞起来了。换了个新机身,用7060桨,白零当,动力不错!侧滚、筋斗都能做。
但对电池的要求很高的。两块稍差的10C锂电飞得就不行。
高兴啊!不枉我忙这么久!!!也谢谢各位的帮助!

改进后的机身感觉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后的机身感觉怎么样?

不错!!要是机头再加强点就更好了!
可惜另一个没有加强夹板

喷火到货了吗?有加强的夹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一直用7.4-2000MAH的里电测试.B020-30的内转KV4200的.1:5.3的减速.1047桨.没有什么问题啊

用这么大的桨,会摔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短时间,开始是重心没有调配好,摔歪了机头。
于是影响了动力线,以后怎么飞都有问题。
7060桨的拉力很大,近600克。电流有点大,过段时间换小点的桨试试。
另外,有朋友用7.2V的锂电飞过吗?好飞吗?动力怎 ...

------------
猫帅那里有7X5的直驱桨,我就从他那里买的。
青岛的模型总动员那里螺旋桨也很多,我上周才从他那里买了一些螺旋桨。
天马模型那里也可以问一下有没有。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上个图吧

网友:
7X5的桨和7X3的桨,效果差不多,用7X3更好。
今天偶测试了一下:7x6,11。1V,9000转,470g,6。9A。偶对自测的电流数有怀疑,但又没找到毛病。
偶是把直流钳表夹在电池到调速器的火线上,哪个高手给指点一下,毛病在哪里?

网友:
偶测的kv1500的锒铛在配7x3、三节锂电的情况(起始电压12.4V):
260g,10000转,3.4A
310g,11000转,4.1A
330g,11200转,4.3A
340g,11300转,4.6A
350g,11500转,4.9A

8X3.5(辉盛生产的桔黄色) 三节锂电(起始电压11.79V)
7000  370g  3.3A
7500  420g  4.3A
8000  480g  4.9A
8300  530g  5.9A
8650  550g  6.4A

偶对自己测试的电流数表示怀疑,但又找不到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猫帅那里有7X5的直驱桨,我就从他那里买的。
青岛的模型总动员那里螺旋桨也很多,我上周才从他那里买了一些螺旋桨。
天马模型那里也可以问一下有没有。

我看到了,但觉得贵了,有便宜的吗?

网友:
野马一套要多少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了,但觉得贵了,有便宜的吗?

特便宜的桨好像不好找。

千万别买到像那位谁谁那样的……飞到空中桨裂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便宜的桨好像不好找。

千万别买到像那位谁谁那样的……飞到空中桨裂开……

网友B:
还是买猫牌桨放心,我现在就用"猫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猫牌桨放心,我现在就用"猫牌"桨.

哪里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