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科技请进来.....................

楼主(2005-11-19):
兄弟们好,小弟有架450XL,用的是亚拓430的电机,好盈28A的电调,把它接好通电之后,电调开始唱歌,完了之后电调就一直BBBB的叫,电机也就随着叫声一下一下的抖动,陀螺仪也没有锁定,我不知道好盈能不能驱动430,所以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不是电调在叫,而是电机在叫.这是正常的.

网友A:
有一点是想问问好盈的.
我的JR9X设了油门行程,以10个点为例.(最小最大)(油门中立)
为何跟以前的电调一样,要到3/10油门才启动呢?

网友:
用430L电机的朋友你们的电机,拿住轴承是不是可以左右(较小)上下(较大)的摇动的呀?
不知道是我黑还是这是电机的特点来了.(买回来就是这样的,飞了10次左右,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是想问问好盈的.
我的JR9X设了油门行程,以10个点为例.(最小最大)(油门中立)
为何跟以前的电调一样,要到3/10油门才启动呢?

你有没有用到好盈的那个油门设定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们好,小弟有架450XL,用的是亚拓430的电机,好盈28A的电调,把它接好通电之后,电调开始唱歌,完了之后电调就一直BBBB的叫,电机也就随着叫声一下一下的抖动,陀螺仪也没有锁定,我不知道好盈能不能驱动430,所以请教一 ...

这样子的:唱歌之后的 BBBB 叫,是鸣叫报出各个设定项的值,一共会叫 6声,分别 报出 6 个设定项的值。

另:只要开始唱歌,不必等唱歌完,就可以启动马达的。

驱动亚拓 430LF 不存在兼容问题,使用默认设定即可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是想问问好盈的.
我的JR9X设了油门行程,以10个点为例.(最小最大)(油门中立)
为何跟以前的电调一样,要到3/10油门才启动呢?

请重新校调油门行程,方法如下:
开启遥控器电源,将油门遥杆打到最高处,然后给电调接上电池,然后听到 “哔-哔”叫一声后(接电池后大概等4秒左右),将油门打到最低,会听到 “哔” 一声叫,就会开始唱歌。就可以了,推油门即可以起飞了。

网友A:
油门行程我重新了两次了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我重新了两次了都是一样的.

那就应该是油门曲线的问题,请问您的油门曲线如何设定的。

网友:
油门曲线,我是用摇控默认的.

网友:
其实这个,倒没有什么所为.我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