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如何开始练习??

楼主(2005-11-20):
8位悬停,水平8字航线模拟器上练了4个月后,买450XL又已练了2个月,基本上每天在室内(24米宽100米长20多米高)飞30--40分钟感觉还行。所以想练习倒飞。可在模拟器上稳不住机机,搞的头都晕了,请教如何练习???谢了。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稳住再在真机上操吧.

网友:
3d的第一步就是翻滚  你好好练习模拟器的侧面翻滚  然后在倒悬停

网友:
正4位悬停,倒4位悬停,接着倒航线,后退航线,在倒后退航线中你会学会洗碗,接着洗杯子...
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练,摔,

网友:
引用 楼主:
8位悬停,水平8字航线模拟器上练了4个月后,买450XL又已练了2个月,基本上每天在室内(24米宽100米长20多米高)飞30--40分钟感觉还行。所以想练习倒飞。可在模拟器上稳不住机机,搞的头都晕了,请教如何练习??? ...

真羡慕楼主的好场地:(24米宽100米长20多米高)

楼主:
谢谢各位,武艺不行,感觉地方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