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什么备件最需要准备

楼主(2005-11-20):
各位,我这边配件不好买,请问我该准备那些常用易损备件

网友A:
急救包和桨是少不了的

网友B:
升级成金属 一般坏不了什么 容易坏的是 平衡杆 大桨 尾管 脚架 舵机也准备1个吧 其实摔机也是运气 有可能什么都不坏 有可能坏的很多

网友C:
我飞了2个月,损失3个脚架,一只尾管,一副奖夹,两个舵机,SF摇臂断了一个,大齿盘2个。其他损坏自行修复。以上仅供参考。建议购买急救包,桨,大齿盘。最好升级金属件。就可无忧爽飞了。

网友D:
大奖,sf臂,尾管,脚架!

网友E:
主轴,横轴,尾轴也最好准备点.一般大桨打坏了主轴模轴一般都要变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