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中的全KT幻影2000

楼主(2005-11-20):
看到披萨这种飞机的帖子很多,自己也试做一个。

网友A:
来势很好啊,将会是一价漂亮的像真机。我也曾想做过,可台湾那边是用薄的板子蒙皮的,如果改成用5mm的板子蒙,重量会变得很大阿。大蒜上什么动力呢?

网友B:
有没搞错!!顶 图太小 请多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势很好啊,将会是一价漂亮的像真机。我也曾想做过,可台湾那边是用薄的板子蒙皮的,如果改成用5mm的板子蒙,重量会变得很大阿。大蒜上什么动力呢?

我用的是3MMKT,我们这卖的太贵,1MX0.5M的要6元,但质量不错,也很轻,动力的选择很多,打算11V下用2040KV2800带5寸桨,或7.4V下用华迈的2025KV2700带7寸桨,飞机起飞重量在450克以内,若用7.4V重量在400克左右,翼载荷不大,应该比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搞错!!顶 图太小 请多发

呵!边做边发吧,只是上图太困难,只有早晨9.00以前能上去.

网友:
能买到3mm的板子,真幸福啊,可以和对岸接轨了

网友:
能做成功就是很了不起的,哈哈....不过没成功的话也不能泄气哦,加油!

网友C:
王老哥的新作品 期待涂装完成后的样子

KT板可以用热丝破开的,破成1-2mm的用重量会轻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王老哥的新作品 期待涂装完成后的样子

KT板可以用热丝破开的,破成1-2mm的用重量会轻些

唉!!!!俺实在是不会弄电热丝哦,实际用泡末热丝切割会精确很多,KT做比较粗糙,现在还不知用啥腻子会比较好,兄弟给推荐个吧!

网友D:
哈哈,发粪涂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俺实在是不会弄电热丝哦,实际用泡末热丝切割会精确很多,KT做比较粗糙,现在还不知用啥腻子会比较好,兄弟给推荐个吧!

腻子可以用内墙涂料试试.
不要弄的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发粪涂墙!!!!!!!!

哈哈!你个死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腻子可以用内墙涂料试试.
不要弄的太厚

多谢,先试试。

网友E:
腻子可以用这种:强力高弹性腻子,极富弹性,完成后就象覆盖了一层橡胶。如果是一般腻子,一定会开裂的。
缺点就是不太好打磨,比较咬砂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腻子可以用这种:强力高弹性腻子,极富弹性,完成后就象覆盖了一层橡胶。如果是一般腻子,一定会开裂的。
缺点就是不太好打磨,比较咬砂纸。

...

只能看到一半图哦!能说下这东西哪能买到吗?重不重?谢谢。

网友E:
大型的建材超市(homemart好美家)买的,有不少牌子的这类腻子,用来修补墙面裂缝,或者在有可能裂的地方用的,这个是上海出的,28元一公斤。
90cm长的F16全机身刮两~三遍,厚约0.3mm-0.5mm,打磨后增重40g左右。如果你的是kt板表面,由于已经很平整,可以刮很薄,不会这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型的建材超市(homemart好美家)买的,有不少牌子的这类腻子,用来修补墙面裂缝,或者在有可能裂的地方用的,这个是上海出的,28元一公斤。
90cm长的F16全机身刮两~三遍,厚约0.3mm-0.5mm,打磨后增重40g左右 ...

多谢了兄弟!

网友:
继续发图呀...想看你的制作过程................

网友:
哇!!!!!!!努力快点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实验过吗?我也想到了这个方法,只是还没实验。破开后,只有一面有膜,强度下降得多吗?

一面有膜更容易弯曲,强度由厚度决定,最薄不要小于1mm,不然膜会收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