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机是重心靠鸡头好吊还是重心靠后面好吊

楼主(2005-11-20):
这次做的飞机把机翼往后面移动了4厘米,吊机的时候觉得没有以前稳了,是不是重心越靠前越好吊啊?

楼主:
顺便再问个问题,我的KT是照着小旋风做的,小旋风的平尾比主翼高一些。
不知道平尾比主翼高 或者和主翼一样高在飞行表现上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靠后好吊

网友B:
不前不后最好吊。

网友C:
同意楼上

网友D:
这个我可不敢乱下评论哦,还是看各位高手有什么高招!

楼主:
看来你们没有理解意思。
重心在机翼的百分之X的地方,那么将机翼的位置前移和后移,重心肯定会随着机翼前移或者后移。
按理说机翼位置越后,飞机操纵越灵活。
就是不知道机翼位置在前面一些好吊还是后面好吊一些?

网友E:
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技术太臭,没试出结果来,感觉就是如果单纯从吊机的需求出发,重心应该是靠后好,因为竖起来后,重心后就等于重心低,应该是更稳一些,但考虑到飞机飞起来后不会仅仅是从头吊到尾,重心太靠后会非吊机状态时会带来其他更大的问题,所以没试得太过份.

网友E:
主翼和平尾不在同一平面的好,气流流过主翼后会对其后面的翼面产生不好的干扰,差开好一些.

网友F:
对于3D鸡 吊机 来说,重心越靠前,操作越灵活,动作越难稳定,吊机越困难。重心越靠后,操作越迟钝,吊机起来越稳定。

楼主:
那就尽量(不过不要太夸张)把机翼做后面一点,做动作又灵活,吊机又好吊!
周末我再去试一下改进后的机机,上周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感觉很不好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