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达充电器的电位器调乱了,大家帮忙啊

楼主(2005-11-20):
看到STUW的贴这样写:
终于搞清楚怎样调整截止电压了,接上电池充电等绿灯亮了这时不要把电池断开用数字式的万用表一边测量电池的电压一边调微调电阻万用表显示4.2就ok了.实践证明老雷的说法完全正确
想知道电位器向那边调电压升高?那边低??我想先调低一点再用上面写的方法调好?

还有一点,到底T要不要接到负极??看了几个贴想一会这样做:
1.首先把电压往电压的方向调,等充到绿灯亮后.
2.不要把电池断开用数字式的万用表一边测量电池的电压一边调微调电阻万用表显示4.2(这个时候灯会不会再次变为红呢???)

网友:
你想截止电压低点T不要短接就可以了。大概到4.1v就会亮绿灯。
2.(不要把电池断开用数字式的万用表一边测量电池的电压一边调微调电阻万用表显示4.2(这个时候灯会不会再次变为红呢???) )调整之后灯不会再变红的。要电池的电压低于4v才会亮红灯重新冲电。
其实这充电器可以不用去调整它,把T和负极短接截止电压在4。17-4。19v就亮绿灯了。冲高c和低c的电池都没问题。要是还想电池电压低点就一亮绿灯就把电池断开不再恒压就可以了。

网友A:
T是指那一级啊,我就接正负,弃满才4.07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T是指那一级啊,我就接正负,弃满才4.07V啊

非正非负的那个就是。

网友(2006-08-16):
此斑竹充电已被俺收购...哈哈

就是电位被斑竹调乱了....现在已调好..非常好用...3个全是4.19停,放一会全部4.18

网友:
这充电器那有卖,什么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