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的小神蜓35#并口线和音频线玩模拟成功(新增图片)

楼主(2005-11-20):
华科尔的小神蜓35#音频连接线通过PPJOY软件终于可以玩了,并且六通道都有反应。
我的遥控是在free-fly-h3那里买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2154,

音频连接线的制作是:S端口的针尖1是信号输出(逆时针),对应接3.5插头的LR接线端(短路LR),S端口的针尖3是地,接3.5插头的公共端(地端)。插入电脑的线路输入端口。
  运行ppjoy的“configure joysticks”,点击“添加”,在“游戏控制器类型”选项中选择“Virtual port”,再点击“添加”,这时windows xp会报“发现新硬件”,点击“下一步”一直到完成驱动程序的安装。最后点击“完成”关闭configure joysticks页面。
  PPJoy用的PPM文件在这里下载 http://www.gatrentino.it/software/FutabaPPM.zip,就是 SmartPropo文件
  遥控器背后的开关1、2、3、4、 6、 7、9、10打到ON端,5、8打到OFF
  在PPJoy的“映射”设置里面把通道功能设置为“X轴”、“Y轴”、“油门(Throttle)”、“方向舵(Rudder)”、“X旋转”、“Y旋转”(三通道的话就不要方向舵吧),分别对应模拟通道的Analog0、Analog1、Analog2、Analog3、Analog4、Analog5,然后在系统控制面板的游戏杆配置工具里面校准一次,再打开菜单上的Options->Controller Calibration对话框,“Controller Type”设置为PPJoy模拟的游戏杆,然后再设一下通道对应,并进行校准,就可以了,不要狗什么的 。切记不要关闭ppjoycom。接下来就可以飞模拟器了。
   其他的问题请参考: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并且华科尔的小神蜓遥控器35#是通用PPM的.
   遥控器在PPJoy通道不是很稳定,调节范围也小,这么便宜的东西能玩也就不错了.不要求什么啦.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在FMS里校准后非常稳定,补充一点:我的是在连接线上并接一个103的电容,你们试一试效果如何。

楼主:
音频连接线的缺点是系统发出的是遥控的杂音。

串口和并口试了不行,哪位成功了说一下。
OK

楼主:
根据“新发现:PPJOY可以支持FMS并口线”指引并口已经调试成功,
解决了系统发出的杂音问题。
串口还没有试好。

两条线可以用。爽!!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小神蜓遥控玩模拟游戏,可以节约好多银子。大家都开心!!

网友A:
楼主能贴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贴图吗?

我想再收一套35的控,你先货就可以贴图。

网友:
真是人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贴图吗?

楼主:
上了图,用http://www.5irc.com上的

楼主:
看了要回帖,理上网来,鼓励一下

网友B:
从遥控上出来的线电压几伏,不会烧主板吗?

从遥控上出来的线电压几伏,不会烧主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遥控上出来的线电压几伏,不会烧主板吗?

有1.5V左右,不会的

网友B:
短路LR是不是就是把两根线都接到一根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路LR是不是就是把两根线都接到一根针上?

  遥控的Out对应接3.5插头的LR接线端(短路LR),既是3.5插头的最里面的和中间的接点短接连接遥控的Out信号,3.5插头最外接点接遥控的地。

楼主(2006-01-04):
自己Ding!让更多使用华科尔的小神蜓遥控看到

让更多使用华科尔的小神蜓遥控看到

网友:
我也是小神蜓用户,可以把并口接线图画出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小神蜓用户,楼主有并口的接线图吗?谢谢!

网友:
真的可以?還以為6動不行說

网友:
楼主.我用音频玩FMS很好..但是G2

网友:
楼主.我用音频玩FMS很好..但是G2  就不行了.不是找不到控就是通道乱七八糟.G2里要怎么样设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在FMS里校准后非常稳定,补充一点:我的是在连接线上并接一个103的电容,你们试一试效果如何。

103是什么电容?/

网友:
并了个104的电容.还是在G2里通道跳个不停跟车没法玩呀...

网友:
还要再将音源线(3.5MM耳机端子)连到COM接头??如何对应??

网友(2006-03-14):
36#玩G2

请问楼主 36# 应该和35# 一样 但我的36# 怎么不可以玩G2 只有  三通道 而且 还乱弹  怎么回事 ??

网友(2006-05-05):
4#能用吗

看起来好象挺复杂,华-蜓4#的控也能用吗?还有简单的方法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