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鸟给分析一下啊?

楼主(2005-11-20):
我才买的亚拓
充电器
,15C11.1V1500的锂电.才飞了不到10次,3D板机,699的无刷套装,1047的桨,昨天和今天就出现了只飞一圈不到2分钟就没电了的现象,
电池
微鼓!充电的时候不到3分钟就显示充满了,请帮忙分析一下:是充电器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其他啊?兴冲冲的去飞!4个电池飞4下就没电了!很扫兴的啊!
就是这个

网友A:
哥们!
你倒霉啊
好象听网上有人说这种冲电器不好

网友B:
这下就没得玩咯!电池报销啦!

网友C:
电池已经死了

网友D:
因为电池质量一般
内阻就不一样
你不用平衡充电~
就造成.........
有的过充 有的没电~
电池报销~

网友E:
是ELE的电池吗?跟老周联系一下吧!确认一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这个充电器好像就是平衡充吧?从哪儿买的,跟卖主联系一下吧!确认一下是不是充电器的问题。
如果两方面都不理你,那只好算你倒霉了,兄弟!

楼主:
啊?怎么这么严重?都是在蚊子那里买的啊!运气不会这么不好吧?我都是用的平衡冲的啊!这个充电器就是平衡冲的啊!要是都有!那才哭死!是不是充电器升级了啊?我的没升级啊!郁闷!

网友E:
忽然想起来,你是不是每次都用到电调保护才充电啊!很容易过放。你这几节电池基本算是报废了,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拆开重组吧!把鼓的扔掉,挑好的单体重新组,不过不能再用串冲了,还是用分压充保险。

网友F:
没升级的亚拓充电器充10C以上的电池。电池很快就死掉。

楼主:
啊?那我的充电器就是没升级的啊.看来是电池完了!我用电池都不是等到电调开了保护电机停了才不飞的,都是感觉快没劲了就换电池的啊,不存在过放!不管怎样还是要谢谢你们大家的关心啊!

网友G:
亚拓的充电器害死了多少高倍率电池。。。

网友H:
我买ELE那种40元的充电器,充满自停12.6V。ELE1600MA10C,2200MA12C的电池飞450XL一直很正常,周围的模友都用每问题。不如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