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启迪的无刷翼龙的电机怎么安装在机身上???

楼主(2005-11-20):
我是一个超菜鸟,邮购了一个但是电动机不知道怎么安装。
那位大侠能上一张图片俺学习一下吗?另外电调的安装位置也请顺便发图学习下你们处理方法

网友A:
搜我以前的帖子,或者搜超级翼龙,你能搜出不少的

网友B:
哈哈哈....
要搞一块垫片,垫片上面按照无刷的两个孔距和电机的安装位转孔,然后在两空位上用AB胶粘上两个螺母,再把垫片塞到原电机安装位内侧,最后你就可以将电机装上啦

楼主:
但是无刷把螺丝遮住了无刷前面那个螺母可以拆下来吗?我想拆开才好安装啊

网友C:
把无刷底座上的那颗内六角螺丝松开后,电机和底座就可以分离了,安装会容易些

楼主:
我用了一个艰辛而又愚蠢的办法终于搞好了
三个螺丝搞了1小时………………

网友D:
我也用了这个艰辛而又愚蠢的办法终于搞好了
我也用了这个艰辛而又愚蠢的办法终于搞好了
三个螺丝搞了1.5小时

网友E:
找个废的380或480电机壳,打几个孔就可以了,很简单的.药瓶也可以,以前有人这样做了哦!不过强度要加下啊!

网友F:
注意电机底座的隔热措施,最好不要让底座直接和机壳接触,它很热,飞起来后会使安装部位变软的,这样容易发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楼主:
注意电机底座的隔热措施
完了这没想到啊…………不好办啊

楼主:
看我的接法

网友G:
见过有人在电机底座在机身间垫了大半个3D加速显卡的芯片散热器,圆的那种,相信效果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