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苍蝇

楼主(2005-11-20):
想用金苍蝇(4100KV)飞黑鹰,黑鹰原装电机(2040-17/3245KV/MAX20A)最大齿数11T,请问用金苍蝇配多大齿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用金苍蝇(4100KV)飞黑鹰,黑鹰原装电机(2040-17/3245KV/MAX20A)最大齿数11T,请问用金苍蝇配多大齿轮。

450xl的话可选择11T/10T,按自己的飞行感受细调。

网友:
450XL都10/11T,黑鹰大概10T就行了。

楼主:
谢谢诸位大虾

网友:
用9T就可以了,10T以上转速过高了!

网友:
9T-1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