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可以用5号电池代替哩电飞电动机吗??

楼主(2005-11-20):
请问各位高手 可以用5号电池代替哩电飞电动机吗??

网友:
这个……,没有锂电之前,大家都是用镍镉、镍氢电池来飞电动机的,5号的镍电也算是5号电池吧?

网友:
不行,除非是大放电的电池,但是一般的5号电池都不是大放电的.我早就测试过了,还是比较不错的电池,要是用20多元一节的电池估计可以,但是那样算下来比买专业的模型用电池组还贵了!呵呵!

楼主:
哎 看来玩电机还得用哩电啊 可是哩电寿命太短了啊 充电麻烦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kan 8。4V 1050mah 才60RMB,短时间20A放电,性价比很高的。和你5号电池的价格也差不太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kan 8。4V 1050mah 才60RMB,短时间20A放电,性价比很高的。和你5号电池的价格也差不太远。

哪卖的什么电池?锂电吧

网友:
kan 8。4V 1050mah是镍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