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两台发动机作动力的?

楼主(2005-11-20):
如题,介绍介绍经验

网友A:
那还不简单?   一台正转,一台反转。   是电动的就比较好调一点,油动的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简单?   一台正转,一台反转。   是电动的就比较好调一点,油动的没有什么经验

没说的简单拉.涉及方面比较多.需好好考虑.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两台油机

网友:
是共桨输出还是,双桨输出?

如果是共桨的话,共要加中控及中控差速器就OK了。

网友:
这个弄起来比较麻烦  涉及的地方好多 都不好弄

网友:
双桨输出,两台发动机输出的功率很难达到一样的....很难跑得到直线

网友:
在两轴中间,加装一个转速同步齿轮即可。  非常简单

网友:
我的飞艇用两台小松380机并列安装.

共用一个舵机通道,调好了可以得.转速误差在5%以内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我见过老外用四台CMB机器来做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