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老软驱中的步进电机有没有利用价值!

楼主(2005-11-20):
好象有6根线。

网友A:
3根,六个接头,改电机的话其中3个接一块,就3根线够了(星型接法)

网友B:
我测试了一个软驱的无刷,用18安的电调能带动,就是转速太慢,看样得用30安以上的电调,15伏以上电压才爽

网友C(2006-01-03):
做绘图机用

网友C:
软驱电机是步进电机300转/分

网友D(2006-03-31):
步进电机。也叫伺服电机,航模上可开发为舵机。

网友D:
步进电机。也叫伺服电机,航模上可改造为舵机。

网友E:
步进电机。也叫伺服电机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