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2005-11-20):
刚买到2005充电器,我充电器知识超菜,请大侠们帮忙。镍氢7节,1050ma,8.4v应该选多大的充电电流和最大充电容量比较合适,锂电3节15c,1500ma应该选多大的充电电流和最大充电容量比较合适,今天已经有人嘲笑我了,请大侠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电流大了伤电池..但有爆发力..
从使用寿命来讲..电流是容量的1/10....
充电时间在14小时左右

网友:
引用

5imx的平衡充实在不可靠

以前听别人说用锂聚特讲究,颇不以为然,在5imx买回一自诩如何可靠的A.K.ES400型11.1v锂聚平衡充,看其说明书写得真是好,也未深究便拿来给我新买的三只ELE1100mAh锂聚充电使用,结果三只电池都只充放五次后就统统被这个歪平衡充害死了,全部内阻增大,充满电大电流只放得到二、三十秒电调就低电压保护,咨询有关专业人士,此款所谓平衡充的标称输出电压(13V)和实测输出电压都超过了11.1V锂聚的充电最高限制电压12.6V,实在是一款锂电杀手。各位模友,俺用银子买来的教训,各位切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88755&fpage=1&highlight=

楼主:
请大侠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了伤电池..但有爆发力..
从使用寿命来讲..电流是容量的1/10....
充电时间在14小时左右

赞同!

网友:
这个充电器要全部手动设置,切记别弄错了,我就是看错了,把里电池充到了12,8v,还是15c的,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