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充电器请大侠们帮忙

楼主(2005-11-21):
刚买到2005充电器,我充电器知识超菜,请大侠们帮忙。镍氢7节,1050ma,8.4v应该选多大的充电电流和最大充电容量比较合适,锂电3节15c,1500ma应该选多大的充电电流和最大充电容量比较合适,今天已经有人嘲笑我了,请大侠们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
镍氢7节,1050mah,8.4v 充电电流1A 最大充电容量1200mah
锂电3节15c,1500mah 充电电流1.5A 最大充电容量1600mah

供你参考

楼主:
镍氢单节最高充电电压是多少??锂电单节最高充电电压是多少??他们的放电截止电压和放电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
如果使用上有疑问,可以电话联系我13308844201.

网友A:
请问如何看电池容量???
还有,我要软件,上次龙兄在qq传了个软件给我,不能运行。(xp上海xx版)
麻烦传个到我邮箱:gelixhu@21cn.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如何看电池容量???
还有,我要软件,上次龙兄在qq传了个软件给我,不能运行。(xp上海xx版)
麻烦传个到我邮箱:gelixhu@21cn.com

先将电池放电到1V(氢、镉电)或者3V(锂电),然后再充满,然后再放电,即可从放电中读出电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