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50dollar指导!

楼主(2005-11-21):
经过50dollar前几天的指导我已经按照图纸报飞翼做好,大概有85CM的翼展吧,现在就是装设备的问题了,请问,飞翼的重心应该在什么地方,动力的安装需要安装角吗?

楼主:
第一次动手做东西,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看好不好飞

网友:
真是对不起,从外地开会回来,一直忙到今天才有点空闲。
千万别说指导的话,我也是菜鸟一只,做得多飞得少,曾经说过还不如去玩静态,哈哈。
觉得楼主的飞翼做得不错,挺有特点。尤其是主机身后半部分的处理,可以一定程度上减轻尾部的重量,但是会有结构强度的小小担心,不过问题不大。电子设备内埋的话可以尽量靠前,电池就用魔术帖固定在表面。重心不太好估计,可以先把电池尽量靠前摆放,然后不开动力投掷看看。飞翼的调整是个比较麻烦的过程。
至于动力安装的问题,可以先将电机与上面平行,飞起来后再根据飞行效果调整。一般都不用过于刻意的安排。
翼展一米的飞翼,浮力不错,不需要太夸张的动力。楼主大胆去飞,kt自制的好处就是摔了不心疼。
如果飞起来了,可否上几张照片大家一起高兴高兴。预祝楼主飞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