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抛光机的图

楼主(2005-11-21):
照了几张图,说明一下,电解水的原理很简单,复杂在于控制,这套机器有一个压力传感器,一方面控制压力,超过设定时,断开电源,另一方面反馈压力信号,以控制电解电流,我看了一下保险是50A的,[低压端],还有,他的输出是O2,H2混合的,感觉没有分开的好,电极可能是镊板,不过用1Gr18N9Ti应该可以应付了,DIY也要实用啊,还有,我觉的有点小了,做大一点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用途,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1/20051121112844469.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1/200511211122639057.jpg[/upload]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1/200511211124048115.jpg[/upload]

楼主:
另一面的图

网友:
要是大一点就好了,用出就多了

网友:
多大功率啊,低压端多少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测一下,不过不会是固定的,他是用的可控硅整流

网友A:
图中1是个电磁泵,还是电磁阀,图中2液位开关是接到那儿的,图3电级和水的接触面积有多大,是正极在上还是负极在上,最好是让我们看一下电极的形状,低压端的电压你量一下变压器的输出端是多少,谢谢你为大家提供的图

网友B:
楼主!!!!!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注意安全啊!!!!!!

谢谢,我是为朋友发的图,我想做一个提出自己的想法,办法,实用的参考资料的人,这个DD按要求去做,不会比燃气热水器危险,用的时候只要在开放一点的空间,,不至于积存泄漏的燃气就可以,电解槽是有机玻璃的,压力还没空压机大,我以前还有比这个大得多的,比起买两个氧气瓶还是要安全一点,

网友:
我解体过火焰抛光机 很简单 不锈钢皮做的圆桶反应器,一个2.5V 50A的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1是个电磁泵,还是电磁阀,图中2液位开关是接到那儿的,图3电级和水的接触面积有多大,是正极在上还是负极在上,最好是让我们看一下电极的形状, ...

回答:1是一个电磁泵,2液位开关是接到大的那个控制板的,3是电极是直径120的一个圆,中间是120X120的方板,厚度在1.5大小,正负极好象无所谓啊,因为气体是混合出来的,变压器是双路4.5V输出的全波整流,200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