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雕刻机怎么保证平行和水平

楼主(2005-11-21):
xy轴的平行度和工作台的水平度,z轴的垂直度,怎么保证呢

网友A:
必须要有一块大于XY的标准平台

网友:
业余下根本不可能做到!要知道一块云石都要多少米了!还有较表!

网友A:
再没有的话可以找一块浮法生产的二手旧的厚玻璃,几元钱一块,磨去锐利边角,使用中小心一些不砸烂就是了

网友:
说得是。找个精度相对高些的东东做基准就好了。百分度吗?我想用个有表的那种卡尺套个弹簧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