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加工的DIY,有高手来指教

楼主(2005-11-21):
先发几张图,抛砖引玉,觅控制电路,

网友:
DIY火花机吗?不太象。是线切割吗?

楼主:
DIY火花机,是的,电火花发生器的电路我有一些老的,整理一下再发,求步进电机的控制电路

网友A:
有兴趣,请给个电火花发生器的电路

这个是8细分的驱动电路,片子可邮购,拆机的5元一片。
http://www.gdlixing.com/showpro.a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兴趣,请给个电火花发生器的电路

这个是8细分的驱动电路,片子可邮购,拆机的5元一片。
http://www.gdlixing.com/showpro.asp

谢谢,我还要整理一下

网友:
一种老一点的脉冲电路

零件在表格里

网友:
电原要用变压器,不要直接接在市电上

网友:
电容的耐压要在1500V以上,

这种电路的效率还是很高的,最高可达80%-92%,实际应用达60%-80%

网友B:
问个菜的问题,电火花加工有什么用哦

网友:
这个50多岁了吧,要年轻一点的。

楼主:
RC回路简单,效果也不错,这样可以很方便的DIY,饭是一口一口的吃的,进一步的可以各抒己见啊,请高手发表一点高见,我还需要是控制步进电机在放电时控制间隙的部份电路

网友:
我也在找间隙控制电路啊,那位有啊

不过还有一种是不用控制电路的,靠重力加电磁震动产生一通一断的间隙来加工的,但是电极损耗大,加工表面粗造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个菜的问题,电火花加工有什么用哦

是利用两电极间脉冲放电时产生的电腐蚀现象对材料进行加工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象是线切割的吧?

网友:
火花机有用步进电机的吗?我没见过,我只知道用的都是直流伺服电机的!!还有那个放电的电路,不用MOS管做!

网友:
你说的是现在大家用的,我们要做古董级的,就像做收音机我们从矿石机开始。

网友:
好帖子啊,顶上去,希望更有高人现身说法.

网友:
晕。。。呵呵,,再继续发展下去,我们板块要成中国DIY第一了 哈哈

网友:
最好做的是电火花铣削加工机床,因为没有切削力,比雕刻机简单。
做一个雕刻机加工非金属,在做一套电火花电路加工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