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s56+GY401要如何设定?谢谢!

楼主(2005-11-21):
GY401上有两个开关:
DS
和
DIR
:两个施扭:
DELAY
和
LIMIT
,与HS56连接时应如何设定(发射机:FF9)

网友A:
DS: OFF
DIR: 根据情况决定
DELAY: 0
LIMIT: 根据情况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C:
DS: 代表数码信号输出,ON就是数码信号
DIR: 陀螺仪正反方向
DELAY: 延时
LIMIT: 行程设定

网友D:
DELAY: 延时 调到最低和最高感觉差不多...
LIMIT: 行程设定 自己看着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