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迪翼龙到货,组装完成,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5-11-21):
上星期五启迪翼龙到货了,回家打开盒子,包装还是很精细的,没有发现因运输挤压而破损,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最怕那种情况了。不过套材中没有机翼上表面的上反角定型片,后来在安装的时候是用塑料片代替的。

多买了一套动力加电调,两个S03舵机。准备也做个KT板机尝尝鲜……将无刷和电调接电测试,完全正常。又出了一口气……不过有一个舵机有些小毛病,在后来的安装过程中出现了单独连接正常动作而安装到固定位置后就没反应的情况,经两三次拆装观察,是三根信号线在内部电路板上的焊点有些大,有一个还有毛刺,所以受力后就…………剪除毛刺,将线固定好后故障消失。

这里有个小问题,这个塑料固定座上有两个螺丝孔,无刷的底座上有三个螺丝孔,但无论怎么翻来覆去的比划也只能对准其中一个,其它两个对不上,这个底座是需要自己打孔么?还有,电调的刹车功能是在关闭电机后锁住轴不再旋转,这个功能的实际作用是什么?对飞行有什么影响?

接下来的几天正好赶上同学聚会,连着喝了好几天酒,每天都是很晚回家,醉眼朦胧又迫不及待的安装一点,困了就睡了,安装过程就没有照片,今天差不多全部完成了。

改装了副翼,不过也没有合页,就用胶带了,做的自己看着都想拆掉…………

上反角有些不准,左高右低,现在在右边机翼底下垫了一小片泡沫……

这里还有个问题请各位朋友指教——这个7060桨需要如何安装到电机轴上?我是这样做的,桨旋进去,到底不能动了,再把那个螺栓拧进去。开始想把螺栓先固定到螺旋桨的螺丝孔内,没做到,用502粘可以么?也试过加热螺栓,然后让它融进去,也不行。现在在稍用力的情况下,螺旋桨和电机轴有轻微的自传,这样会影响桨的效率吧……应该怎么装呢?

这是底下,电机三根线留在外边了。现在飞机的重心正好在机翼连接片那条线上,可以么?

问了好多问题,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啦…………还有哦,我家的地砖和猫帅家的好像差不多……

网友A:
螺旋浆外螺母上要垫一个介子。电机里有配。
重心在机翼1/3的位置。
看你机翼的上反角太大,应该平点。

网友B:
回答:

1、能自己解决舵机故障,表扬一下,同时批评一下厂家……;

2、那个电机的底座还是扔了吧!找个瓶子盖会比较好用;

3、醉眼朦胧干活,不提倡;

4、副翼改得不错,(至少照片上看起来不错);

5、上反角的问题……作了副翼,还是尽量减小上反角吧!

6、桨,电机应该带了两个防滑螺丝吧?先反着拧一个上去,然后装桨,然后上垫片,然后再正拧一个上去,让两颗螺丝把桨挤紧;

7、飞机重心可以;

8、地砖实在太难看了,应该贴在卫生间的墙上……

网友C:
干嘛买2套无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嘛买2套无刷

嘿嘿,俺买了5套无刷,你说干嘛呢?

网友D:
xunicheng

不要骂地砖……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电调刹车没用过,我都是选择不刹车。固定翼不用刹车的阿。
7060的桨刚好阿,怎么会松呢,电机轴上先套个自锁螺帽,装桨,桨安装孔的六角座刚好卡在螺帽上,再压个垫片,用个小套筒拧多一个自锁螺帽就ok了,我的相机比较普及型,效果不好,凑合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xunicheng

不要骂地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浆外螺母上要垫一个介子。电机里有配。
重心在机翼1/3的位置。
看你机翼的上反角太大,应该平点。

嗯,电机配件一点都不少,很全很全……邮寄机翼那个上反角定型片的话,我想在两套电源插头,就是接电池的那个,你看看需要多少钱短信告诉我。谢谢启迪哦,主动发来短信要补邮,很是让人感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那个电机的底座还是扔了吧!找个瓶子盖会比较好用;
机身里边用的是胶卷盒,在坛子里边潜水学习的……

3、醉眼朦胧干活,不提倡;
心急啊,醉里也想挑灯看机……

5、上反角的问题……作了副翼,还是尽量减小上反角吧!
这个上反角是按照那个机翼插片的角度粘接的,那就等启迪邮来那个配件再改吧

6、桨,电机应该带了两个防滑螺丝吧?先反着拧一个上去,然后装桨,然后上垫片,然后再正拧一个上去,让两颗螺丝把桨挤紧;
明白了,马上去做

8、地砖实在太难看了,应该贴在卫生间的墙上……

看这个像不像是挂在卫生间墙上的?

先改螺旋桨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买2套无刷

另一套用来装别的飞机,想做个KT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xunicheng

不要骂地砖……

也不许骂卫生间墙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电机配件一点都不少,很全很全……邮寄机翼那个上反角定型片的话,我想在两套电源插头,就是接电池的那个,你看看需要多少钱短信告诉我。谢谢启迪哦,主动发来短信要补邮,很是让人感动。

电源插头我送两套给你够用吗!明天我用平邮发给你.祝爽飞!

网友E:
电池组那个插头我出差逛电子市场的时候买了一堆,还真便宜,才6毛一组,一口气买了20组三脚的20组2脚的,三脚的用来插无刷电机(当然先对好转动方向),2脚做电池组插头,还另外买了100脚插针,怎么剪线都够了,模型商们卖太贵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60的桨刚好阿,怎么会松呢,电机轴上先套个自锁螺帽,装桨,桨安装孔的六角座刚好卡在螺帽上,再压个垫片,用个小套筒拧多一个自锁螺帽

我把电机轴截短了……现在已经装不上垫片了……不过用两个自锁螺帽一前一后压紧也可以了,不再有松动,就是不知道高速旋转加上高温时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插头我送两套给你够用吗!明天我用平邮发给你.祝爽飞!

谢谢启迪,合作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组那个插头我出差逛电子市场的时候买了一堆,还真便宜,才6毛一组,一口气买了20组三脚的20组2脚的,三脚的用来插无刷电机(当然先对好转动方向),2脚做电池组插头,还另外买了100脚插针,怎么剪线都够了:em ...

俺这里是小镇哪,还真没见那里有用得上这种插头的,也没有模型店啊。

网友F:
启迪做事马虎!!
我的龙是黄身子红翼 和你的正好相反!

楼主:
红机翼?带副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启迪做事马虎!!
我的龙是黄身子红翼 和你的正好相反!

这不是我的本意的.是厂家一批一批货的配搭不同照成的.还请见谅!!

网友:
还好,不象给我忘记发尾翼和垂翼,马虎要改正喔!呵呵

网友:
无刷电机和电调多少钱啊

网友:
舵机的线没有焊好,是工人一时马虎大意造成.同时感谢你批评指出.我们将把厂品做得更好,令大家满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池组那个插头我出差逛电子市场的时候买了一堆,还真便宜,才6毛一组,一口气买了20组三脚的20组2脚的,三脚的用来插无刷电机(当然先对好转动方向),2脚做电池组插头,还另外买了100脚插针,怎么剪线都够了:em ...

我晕倒!!那个插头在高安模型卖到5元一对,叫大田宫头,我刚刚在高安那里邮购的,羡慕你呀!在那里的电子市场买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晕倒!!那个插头在高安模型卖到5元一对,叫大田宫头,我刚刚在高安那里邮购的,羡慕你呀!在那里的电子市场买到的啊???

长沙南门口的电子市场,6毛一组还配针脚。

网友:
田宫头在电动玩具里面使用广泛,量大了便宜很正常,5元一对就实在太吓人了。

网友:
大田宫头用得多,便宜.翼龙的小田宫头一般只在模型上用,相对少等多,竞争少售价会贵得多.

网友:
楼主的副翼是不是也开得太小了,而且不是开在最外端,舵效不是最高,对于翼龙慢速机来说是不够的,滚不动的话可先试着减小机翼的上反角(这本来就是必要的),上反角小了横向的安定性差一些,操控难一点,但这是这架机横滚和倒飞的前提.第二步偿试减少机翼的安装角,在翼台后缘处垫一层甚至二层KT板,这样一来,飞行速度会快很多,相应的舵效也会高许多.如果还不行,就放大副翼,加宽加长,舵面用KT板代替.

楼主:
多谢指教,正想问一下我这样的上反角加副翼会带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现在看来,是不是几乎能达到了我的要求?说实话,不怕大家笑话,添加副翼并不是为了滚转和倒飞……只是想在飞行姿态不那么平稳的时候修正一下,让它能安安稳稳滴给我正常飞行就行了。喜欢它在天上飞我在地上遥控的感觉,其它都不作奢望,说实话,有时候真是急得不行,想换飞机来遥控,我上去飞并不是说飞机不行,而是我不行,到目前为止,只有一架简单的指控制方向舵和油门的小号手产的小飞豹飞起来了,由于没有升降舵,把它正常降落下来给我这个新手带来很大困扰。还没法改装,它的设备是接收调速一体的……在丰模买的艾特翼龙一次也没飞起来过,都是出手坠地…………

网友:
不错!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网友A:
楼主:送你的两套田宫头和PVC片已平邮寄出.请查收!货号:2579515041051224000107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正想问一下我这样的上反角加副翼会带给我一个什么样的下场呢。现在看来,是不是几乎能达到了我的要求?说实话,不怕大家笑话,添加副翼并不是为了滚转和倒飞……只是想在飞行姿态不那么平稳 ...

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我可说不清楚了,因为上反角那么大,这副翼的表现如何我是估计不行,还有这样一来都不知道该用副翼还是方向舵转向才好了,翼龙飞不好多是爬不上去或大抬头失速什么的,正常操控横向没什么太不稳定的,好象和开不开副翼没太大的关系啊?

楼主:
谢谢启迪,我会查收。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这个目的的话,我可说不清楚了,因为上反角那么大,这副翼的表现如何我是估计不行,还有这样一来都不知道该用副翼还是方向舵转向才好了,翼龙飞不好多是爬不上去或大抬头失速什么的,正常操控横向没什么太太大的关系啊?

多谢stccs111费心指导,因为原来那个艾特翼龙总是侧倾,然后低头坠地,检查重心和机体安装都没什么毛病,不过这么说好像也不对,没毛病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现在这种情况,我只用方向舵转向,副翼只是用来简单修正飞行姿态可不可以呢?要是不行就等VC片到了我再把机翼改平……加副翼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把飞机上这些东西弄全手怪痒的,心里难受……:)

网友:
呵呵,先改了,以后可玩的空间也会大些,不像3通慢速,飞几次就没什么花样可玩了

网友:
楼主想问你电机和电调少钱啊,我也想邮啊,用什么电池啊

楼主:
我是一次购买了翼龙套装外加这一套动力还买了两个舵机,价格是一块定的,还是问问启迪吧。
电池就用的是原来翼龙的9.6伏 1000毫安的镍氢,自己用四块手机电池作了两块7.4伏的750毫安的,还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给各意见?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次购买了翼龙套装外加这一套动力还买了两个舵机,价格是一块定的,还是问问启迪吧。
电池就用的是原来翼龙的9.6伏 1000毫安的镍氢,自己用四块手机电池作了两块7.4伏的750毫安的,还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给各 ...

试试你的手机做的电池怎么样,告诉我,我还有一堆手机电池,如果可以我也做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你的手机做的电池怎么样,告诉我,我还有一堆手机电池,如果可以我也做两个

等我明天充电测试一下,暂时还不能实际飞行,机翼的问题还有些犹豫,要飞也得周末了,平时没地方飞,也还要等女儿不上学,每次出去飞都是和孩子老婆一起去的,虽然每次都摔……

网友:
大田宫插头我买过,一套是1.2元

网友:
大小田宫都卖1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一次购买了翼龙套装外加这一套动力还买了两个舵机,价格是一块定的,还是问问启迪吧。
电池就用的是原来翼龙的9.6伏 1000毫安的镍氢,自己用四块手机电池作了两块7.4伏的750毫安的,还不知道行不行,各位给各 ...

电池够不够大试过就知道,建议在地面做全程放电,掌握放电情况,这样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如果电池重量轻了,重心靠后了可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启迪,我会查收。

多谢stccs111费心指导,因为原来那个艾特翼龙总是侧倾,然后低头坠地,检查重心和机体安装都没什么毛病,不过这么说好像也不对,没毛病怎么会这样呢?如果现在这种情况,我只用方向舵转 ...

旧机也好新机也好,仔细检查尾碳杆是否牢固笔直,主翼与尾翼是否平行,要经常查,这两个位置有问题会出大乱子的!

网友:
我就是用手机电池飞的。

四块手机电池两并两串都是不够的,三并两串还行。
这种电池如果是新的、好的,能放到2-3C,如果旧的或再要大C数放就肯定不行了。看看我这个贴,我就是用手机电池飞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B7%C9%BA%FC

楼主:
飞小飞机肯定是可以的,我在我的那个小飞豹上试验了一下,动力不错,飞翼龙估计就不行了。我的手机电池都是很旧的了,两块MOTO V8的3.6V 580毫安,多少年不用了。还有两块LG的,其中一块原装的3.6V 750毫安,标着是聚合物里离子电池,礼品电3.7V 600毫安,是锂离子电池。都不一样,接起来也是混事……
翻了几个旧帖子,大致结论差不多。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6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amp;extra=page%3D1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stccs111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辉盛18A无刷电调的设置方式?刹车的设置方法和其它的电调一样,保护电压设置和进角时间设置呢?我看介绍说进角出厂默认值为10~20,是适应内转子的,外转子应该设为0~10,翻了一圈没有找到关于辉盛电调的设置方法的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小飞机肯定是可以的,我在我的那个小飞豹上试验了一下,动力不错,飞翼龙估计就不行了。我的手机电池都是很旧的了,两块MOTO V8的3.6V 580毫安,多少年不用了。还有两块LG的,其中一块原装的3.6V 750毫安,标着 ...

只知道刹车就是开控前把油门放在高位,其他的我也没试过,问water吧,辉盛的技术专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飞小飞机肯定是可以的,我在我的那个小飞豹上试验了一下,动力不错,飞翼龙估计就不行了。我的手机电池都是很旧的了,两块MOTO V8的3.6V 580毫安,多少年不用了。还有两块LG的,其中一块原装的3.6V 750毫安,标着 ...

上个小飞豹的图看看!用的什么动力?
我三并两串的飞翼龙大概还可以,瞬间7-8A,一般4-5A,10几分钟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个小飞豹的图看看!用的什么动力?

这个就是小飞豹,小号手的产品。

电机的标签买来时就被撕掉了,看不到标识

只控制方向舵,飞机的升降由油门动力控制。

接收、调速、舵机都在一块板子上,舵机还挺大的……

电池是7.2V 600毫安 的镍氢

挺好飞的,就是降落要费点儿劲儿~~~~

网友I:
哈哈换上我的电池,保你飞一个小时不下来!

网友:
这小飞豹挺有意思的,不过高置主翼配高置平尾也太没道理了吧?!还有转向不太灵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哈哈换上我的电池,保你飞一个小时不下来!

那就把电池拿来呀~~~我给你飞一个小时

楼主:
和它同系列的还有一款是低平尾的,当时没货。
方向舵原来只是垂尾高度的一半,在地面控制中感觉不到是我在控制它转向,多半是在自己随风转~
现在已经把整个垂尾后边都改成了舵面,还没机会试验过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它同系列的还有一款是低平尾的,当时没货。
方向舵原来只是垂尾高度的一半,在地面控制中感觉不到是我在控制它转向,多半是在自己随风转~
现在已经把整个垂尾后边都改成了舵面,还没机会试验过效果呢

低平尾虽然易损但性能相对会好些。这个转向的问题恐怕不是方向舵加倍就能解决的

网友J:
stccs111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辉盛18A无刷电调的设置方式?刹车的设置方法和其它的电调一样,保护电压设置和进角时间设置呢?我看介绍说进角出厂默认值为10~20,是适应内转子的,外转子应该设为0~10,翻了一圈没有找到关于辉盛电调的设置方法的介绍
-------------------------------------------------------------------------
辉盛18A无刷电调进角是不能调整的,出厂已设定在最小值外内转子都适应的。

楼主:
对这个小飞机没什么太大要求啦,能稳稳当当的飞就不错了。就让它自己在上边转吧,我在下边闲呆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辉盛18A无刷电调进角是不能调整的,出厂已设定在最小值外内转子都适应的。

噢,那就省事了,这样也好。谢谢stwu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个小飞机没什么太大要求啦,能稳稳当当的飞就不错了。就让它自己在上边转吧,我在下边闲呆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把电池拿来呀~~~我给你飞一个小时

舍不得啊,明天我还要飞呢。
建议你还是两并两串一下好,能多玩点时间。

楼主:
天天能飞啊,羡慕,我只有周末能飞,还得看老天爷的脸色…………

楼主:
今天是周末,机机整装待发。本来定好了要去飞,昨天就约好了朋友,可是半夜里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早晨带女儿去医院,检查拍片,打针输液,直到晚上才回来。明天要继续输液,只有等下周了。一定要和女儿一起去飞的。

上反角是不是很大?是不是还可以啊?

楼主:
再请教!
翼龙装上原配9.6V镍氢,动力是启迪无刷,看重心位置是在机翼前1/3处,就是那个连接插件的位置。可是手握机身重心位置,平举机身,动力开到全速,机头明显下沉,而且很有力的向下沉,拉升舵到头也改不回来,推降舵则更加下沉得厉害了。这样的情况是需要调整重心还是推力线?调整重心的话也没什地方了啊,电池在机头已经是尽量往后了,挨着舵机安装座了。有什么好办法啊,各位老兄。
不过方向舵倒是极其灵敏,舵效很高。

楼主:
引用 楼主:
再请教!
翼龙装上原配9.6V镍氢,动力是启迪无刷,看重心位置是在机翼前1/3处,就是那个连接插件的位置。可是手握机身重心位置,平举机身,动力开到全速,机头明显下沉,而且很有力的向下沉,拉升舵到头也改不回来,推降舵则更加下沉得厉害了。这样的情况是需要调整重心还是推力线?调整重心的话也没什地方了啊,电池在机头已经是尽量往后了,挨着舵机安装座了。有什么好办法啊,各位老兄。
不过方向舵倒是极其灵敏,舵效很高。

请各位飞行前辈指教一二啊…………

网友:
重心应该没错,要调就调推力线,但推力线只要还水平也不至于这样,检查平尾的安装角!有时候还是碳杆与机身没装好或摔松动造成的.反正首先保证平尾与机身中轴线平行,主翼倒是比中轴线会上翘一点

楼主:
按照老兄你的规则检查了一下,平尾还是满合格的啊,平尾与机身中轴线垂直,与机翼平行,与中轴线所在水平面平行。碳杆与机身也满直的,没飞过呢,还没摔哪。
要是调整推力线该怎么调?向上还是向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老兄你的规则检查了一下,平尾还是满合格的啊,平尾与机身中轴线垂直,与机翼平行,与中轴线所在水平面平行。碳杆与机身也满直的,没飞过呢,还没摔哪。
要是调整推力线该怎么调?向上还是向下啊?

平尾应该与中轴线平行,但与主翼平行就有可能出现低头,因为三通翼龙的主翼是带有安装角的,主翼与中轴线会呈几度的迎角,也即平尾与主翼并不完全平行。这些是理论上的,不带动力扔一下,看滑翔正常否再飞

楼主:
噢,是我说得不清楚,平尾和主翼平行不是指安装角,是两者的长边线都垂直于碳纤杆的那个平行。
也是,老是这么纸上谈兵也不行,还是先无动力扔几下看看吧,就怕还没真飞先扔坏了,那才叫无奈……

网友:
第一次放飞,我都建议舍命扔,如果连扔都没信心,飞出去还得了啊

楼主:
舍不得啊,我想抱着它睡…………

网友:
翼龙螺旋桨推力的测定

我将翼龙机倒置于台秤上,秤得重量为530克(去掉机翼)。然后开足油门,此时台秤显示为930克。请问这增加的400克重量是否螺旋桨的推力?这种测量方法正确吗?

楼主:
感觉应该差不多可能对吧,要不这400克哪儿来的?重力加速度?我也不懂,请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送你的两套田宫头和PVC片已平邮寄出.请查收!货号:2579515041051224000107

今天收到了启迪从邮局平邮寄来的田宫头和PVC片,包装得很细致,为了这小小的一片PVC,看得出启迪模型是很负责任的。多谢启迪!

网友(2006-01-12):
引用 网友J:
stccs111兄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辉盛18A无刷电调的设置方式?刹车的设置方法和其它的电调一样,保护电压设置和进角时间设置呢?我看介绍说进角出厂默认值为10~20,是适应内转子的,外转子应该设为0~10,翻了一圈没有 ...

我只找到这些。

  *Tower Pro 外转子无刷马达BM2408-21增强版,增加了铝合金后盖,重量不变,性能更好,使用更方便。
*良好的兼容性,性价比最高的无刷套装
*质量稳定,可靠性高
*含锂电插座,支持2-3CELL锂电(插上为2CELL锂电,拔下为3CELL锂电)
*大电流反接电源线会烧掉FET管
*如需要电机反转将连接电机的任意两条线交换焊接则会反转

  电调参数:
自动断电保护电压为:5V(2CELL锂电)
7.5V(3CELL锂电)
持续工作电流:15A
最大电流:18A(不能超过5秒)
温度自动保护为:110℃

外转子无刷参数:
尺寸:26(不含轴长度)*30(直径)mm
输出轴直径:3mm
重量:49克(含壳体)
工作电流:15A
KV:1750

  使用方法: 1:打开遥控发射机,推油摇杆到全开最大油门。 2:接上主电源电池,打开接收机开关。 3:等5秒。 4:5秒后时你会听到“哔”声。 5:快速推油门摇杆到“全关”。 6:你这时会听到2声“哔”。 7:此时刹车功能已关闭。 *刹车动能设定会记住,即使关闭电源,如果要打开刹车功能,则再重复以上(1-7)的动作。如果刹车功能是在工作状态,则调速器打开时会发出“哔”,反之则会发出两声“哔”。 **注意:不得接电调到任何非电池的电源供应器上,接反电池极性时,严重时会烧坏电调。 **请不要擅自去除附带的铝合金散热片。

网友:
羡慕+表扬

引用 楼主:

等我明天充电测试一下,暂时还不能实际飞行,机翼的问题还有些犹豫,要飞也得周末了,平时没地方飞,也还要等女儿不上学,每次出去飞都是和孩子老婆一起去的,虽然每次都摔……

细心人啊!

我已订了启迪的无刷套装,明后天就到。遥控从蚂蚁模型买的T4EX,大后天能到。期待中!
此帖是十一月的,你飞得怎样?

楼主:
从那时到现在,只飞过一次。
一个是年末工作忙,再一个是好天气极少见,东北风大。
那次飞行重建了我的信心,感觉只要我能将飞机调整好,简单飞行还是可以的。
现在的问题是飞行姿态不正,总是盘旋,微调也改不过来,还有就是大动力时飞机几乎垂直爬升,需要很小(三分之一)才能平飞,是不是头轻。或者我的推力线有问题,现在有些下拉的角度,这样应该么?
总感觉机翼、尾翼的安装有问题,在等某个天天忙着粘飞机、和MM喝酒的高手的说明照片…………

网友:
尾翼的安装上胶水没有,大机动时经常会松了,最后导致朝一个方向偏,碳杆时间长了也会出现松动,导致尾翼与机翼夹角发生变化(倾斜),也会朝一个方向偏,想办法加固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那时到现在,只飞过一次。
一个是年末工作忙,再一个是好天气极少见,东北风大。
那次飞行重建了我的信心,感觉只要我能将飞机调整好,简单飞行还是可以的。
现在的问题是飞行姿态不正,总是盘旋,微调也改不 ...

头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机头加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重,就行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楼主:
混响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调小一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

我又重新调整安装了,现在重心在机翼连接件前边一厘米左右,电机的下拉角也调整回来了,现在推力线持平,还没机会去飞。等飞好了向你报喜…喜…喜…喜…喜…喜…喜………

网友:
祝爽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