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刘老师,zoom pro 3d的横轴该如何自制呢?

楼主(2005-11-22):
直径好像是3mm的,我用坏好几个了,很贵,所以像自制,请教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好像是3mm的,我用坏好几个了,很贵,所以像自制,请教方法

横轴?是连接两个大桨夹的横轴吗?

如果是,可找现成的3mm钢轴改制,比如佳宝、雷鸟等小电直的主轴......

截好长度,关键是要在两端中心钻孔,如果是M2的螺丝,可钻1.5mm左右的孔,要在车床上钻以保证中心。
进钻的力度要掌握好,否则极易断钻头......

最难的是攻丝,M2丝锥很容易断啊!攻丝时可滴点机油,全凭手上的感觉,进一点,退一点......
那种感觉我说不明白,反正这玩意不好干......

lxd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