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援:如何确定马达齿与主齿轮的最佳间隙?谢谢

楼主(2005-11-22):
求援:如何确定马达齿与主齿轮的最佳间隙?谢谢

网友:
夹一张纸在齿轮之间,安装好后把纸退出来,间隙正适合!

网友:
那就有点点紧啦

楼主:
两张纸如何?

网友:
齒不碰齒,間隙越小越好!
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A:
我测空载时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2006-06-01):
引用 网友A:
我测空载时电流,越小越好。

用万用表能测吗?

网友:
得用电流表  万用表估计不行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检查大齿轮5个扇叶支撑的地方的间隙,而且要转一圈来确认,通常有一个地方会比较紧,以紧的地方为基准来调整,调的时候以大齿轮可以轻微左右晃动而电机齿不动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做法是检查大齿轮5个扇叶支撑的地方的间隙,而且要转一圈来确认,通常有一个地方会比较紧,以紧的地方为基准来调整,调的时候以大齿轮可以轻微左右晃动而电机齿不动为准.

是啊,他的大齿不圆

网友:
~~~

我的大齿是S型的~~~~~~~~比他的凶残三~~~~~~~~~~~

网友:
我的大齿 也是不圆  有同样的毛病 咳.........!

网友:
我的是37#机,拿到手发现齿轮啮合有点紧,就自己调整了一下,现在两个齿轮之间有间隙,但是不会碰到。
受益匪浅,回家在看看我的机器的配合。

网友:
简单的方法,不上紧马达,然后转动大齿,多转几圈,然后上紧马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