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研究一下

楼主(2005-11-22):
总重600克,拉力750克,为什么飞不起来?

网友:
沾了水就不止600克了呀

网友:
电机位置偏高,如果是用木方条和减速架装的的话,就朝下装.
不知你装的是多大的桨,朝下装后如果桨会太近水面,就换小的,如7060.
重心很可能不是太前而是太靠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重600克,拉力750克,为什么飞不起来?

用的是1047?什么动力组,拉力可以达到750?怎么测的?

网友:
又看不见图了……

网友A:
唉!!!!我到感觉飞不起来要比飞起来好的多。看图片你好象用的9~10寸桨吧?
飞起来你会后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我到感觉飞不起来要比飞起来好的多。看图片你好象用的9~10寸桨吧?
飞起来你会后悔的!!

是啊,一起来就打滚。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起不来?先能飞起来再说!!

网友:
尺寸如何?
如果是原尺寸的话实在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为什么起不来?先能飞起来再说!!

起不来的原因很多,比如重心、电机按装角、舵面、拉力、速度。。。。。
这种虾艇在水面上起飞,完全是靠浆的拉力把船拽起,楼主说飞机重量就600多克,再加上水面对船也有较大的吸着力,700多克的拉力当然起飞困难了,况且也未必有700多克拉力。

网友:
电机做下拉角,给机翼形成一个攻角。

网友:
1:螺旋桨的转速不快,速度不够,翅膀没有产生足够的升力,如何能飞起来?
2:水对飞机浮筒的吸附力比轮胎在地面滑跑大的多
3:可以用玩具船在前面拖这个飞机,飞机飞起来后,拖船把缆绳甩掉

楼主:
报告一下,9050浆,录像机电机改的,强磁。重量确实是610克,
用手抓住浆座向上垂直推油门,必须用力下拉才行,(拉力大吧)感觉在水面上就差一点就可以飞行了,但由于已滑跑50余米,前方净空不好,就只有收油了

网友:
桨太高了,翼面得不到足够的升力,我那个只要2/3不到的油门就可以起滑,逆风很容易起飞的

网友:
飞呀飞呀

网友:
先把重心调好,再不要在水面起飞,用手投出,应该飞得起!!!!!!!!

网友:
用什么电池?总重600克!!!

网友:
我很想知道这个机子到底多大。

600克重量,700克拉力,对于60cm虾艇和80cm虾艇来说,绝对是两回事。

楼主:
展600,长800,用的e-power1900mah 11.1电池,浮筒为整体泡沫切割,5mm板,太费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