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万用表可以测电池的内阻吗?

楼主(2005-11-22):
俺的深圳胜利牌万用表有测量电阻的功能,请问是否可以用这个万用表测量电池内阻?
会不会把表给烧了?

网友:
不能,只能用计算方法才能算出电池的内阻。

网友:
绝对不能~

网友A:
先测空载电压 U0
测 1A 时的电压 U1
测 2A 时的电压 U2
测 3A 时的电压 U3

U0 - 1A * r = U1
U0 - 2A * r = U2
U0 - 3A * r = U3

r 就是内阻
最好有两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空载电压 U0
测 1A 时的电压 U1
测 2A 时的电压 U2
测 3A 时的电压 U3

U0 - 1A * r = U1
U0 - 2A * r = U2
U0 - 3A * r = U3

r 就是内阻
最好有两表

不知道楼上的有没有试过,测试内阻必须要用专业的内阻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空载电压 U0
测 1A 时的电压 U1
测 2A 时的电压 U2
测 3A 时的电压 U3

U0 - 1A * r = U1
U0 - 2A * r = U2
U0 - 3A * r = U3

r 就是内阻
最好有两表

不防试试,起码有个参考!!!

楼主:
测量直流1A放电的高精度钳表就很难找的! 15A好些

网友:
需要专业的仪器,用土办法计算误差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的深圳胜利牌万用表有测量电阻的功能,请问是否可以用这个万用表测量电阻?
会不会把表给烧了?

好像我们的表都有测量电阻的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