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伞翼飞不起来

楼主(2005-11-22):
总重13g
纵梁、前缘长:267mm
重心:纵梁45%处
昂角:15°
高手们帮看看。

楼主:
好象主电机拉力不够,这电机可是6927那拿来的。
应该配多大的桨好?

网友:
6927??

比较搞笑啊!

楼主:
我不是6927.电池电机是从他那买的.

网友A:
这个机器动力很成问题的,我把类似的电机直接接在3.7V的电池上都没有多少拉力,更何况经过电路板输出的电流更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6927.电池电机是从他那买的.

兄弟,我知道你不是6927,我是说这个6927(好像还有个马甲叫蓝色飞车?)经常会搞一些比较搞笑的东东来娱乐大家

还是换掉这个电机吧,小铜丝刷的,动力不足。

网友:
我原来做的伞翼机(油动)仰角是18度,很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动力很成问题的,我把类似的电机直接接在3.7V的电池上都没有多少拉力,更何况经过电路板输出的电流更小了,

经过电路板输出的电流不小啊。在MOS管上的压降很小,才0.0几V,所以电池的电压几乎是全部加在了电机上了。
看来要换电机,或者加减速才行了。

网友:
我原来也打算做个微型飞机,但是试了几个动力以后感觉拉力不够就放弃了,你上面的电路是掌上赛车的吧? 要飞起来真的很难,你可以到梦工厂看看好象有人成功过!

网友B:
尾纵梁上的小动力系统是用于转向的吗?象船的侧向推进器,挺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纵梁上的小动力系统是用于转向的吗?象船的侧向推进器,挺有创意.

是用来转向的。力量太大了。现在只是用来代替一下。
看来还是要搞电磁舵才好。
电磁舵不难做,有时间再做。
现在主要问题是主动力不足,飞不起来呀。

网友:
一定要用减速!

网友C:
总重13克, 包含这些所有的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重13克, 包含这些所有的设备吗?

是包含这些所有的设备重13克.也就是起飞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