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机子低速时,机身抖动!

楼主(2005-11-22):
但中高速没有!抖动不是很厉害!我已经基本解决双桨!主轴问题也排除!
大家分析还有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浆换新,球头套全部换新,会有帮助

网友B:
在低速时机体抖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主旋翼不平衡造成的。
大桨在使用前一定要做静平衡和动平衡。
尾桨虽小,为慎重起见也应当作平衡,如果在飞行中尾管上的水平尾翼抖动得很厉害的话,那就是因为尾桨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C:
如果,主浆,尾浆做过动静平衡,机机没摔过,大齿+皮带都正常的话,抖动就有可能是主,横轴弯,或安装问题。

网友D:
If every thing is balance,Your head speed might be too l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