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2 倒飛

楼主(2005-11-22):
esky lama2倒飛

本來想說用eksy lama練倒飛方向感
把旋槳都給他顛倒.... 不過他的上主旋 跟下主旋原本的功能性無法對換
本來他的上主旋是用來"升力"的(平衡垂控制他的昇力方向collective control),
下主旋則是用來控制方向性(cyclic control)
倒飛(手拿著試著加油門)
試驗的結果是 平衡垂會亂掉, 應該要放到上面, 但是反過來後, 他是在下方
不能平衡, 最下面應該是要提供升力,最上翻式控制方向
看來同軸雙槳的
上下主旋翼的用途順序是有差別的

网友:
倒过来后由于重心过高,即使可以飞也会失去其良好稳定性的优秀特征!同时由于LAMA的舵效太小无法提供足够的修正力。

网友:
应该不能倒飞吧?

网友A:
老兄果然会搞!连共轴双桨的都整得倒飞了!

楼主:
引用:
倒过来后由于重心过高,即使可以飞也会失去其良好稳定性的优秀特征!同时由于LAMA的舵效太小无法提供足够的修正力。

恩 說的有道理
我看他的重垂拉杆只有一跟, 倒過來後, 就會失去穩定
如果另外一跟拉杆也接上去呢, 或許可以倒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果然会搞!连共轴双桨的都整得倒飞了!

gws直昇機也能倒飛..共軸倒飛不是問題吧 我看他的昇力蠻夠的 只是操控性沒那嘛好

gws小蜻蜓(飛達?)倒飛 要改的東西可多了
以前有試過
旋槳要顛倒
馬達的正負要顛倒
尾馬達也得顛倒 不然扭力方向不同 會自旋
另外旋翼頭也得一點改裝 不然超難飛
有各V字旋翼頭改裝..更好飛
不太怕風 因為十字盤有各球頭沒被利用
有人把他利用來支撐主旋翼的穩定性 這樣才不會遇到風吹就震動改變方向了
呵呵
真有趣

网友B(2005-12-23):
说实话,直升机3D飞那么好玩吗?我总觉得飞机飞3D,就跟人倒立走似的,属于耍杂技范畴。

直升机就3D好玩吗?不解不解~~~~~~

看了很多直升机的3D录像,整个一个陀螺仪的感觉,一个劲儿的转啊转的,没啥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

直升机就3D好玩吗?不解不解~~~~~~

看了很多直升机的3D录像,整个一个陀螺仪的感觉,一个劲儿的转啊转的,没啥意思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直升机3D飞那么好玩吗?我总觉得飞机飞3D,就跟人倒立走似的,属于耍杂技范畴。

直升机就3D好玩吗?不解不解~~~~~~

看了很多直升机的3D录像,整个一个陀螺仪的感觉,一个劲儿的转啊转的,没啥意思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直升机3D飞那么好玩吗?我总觉得飞机飞3D,就跟人倒立走似的,属于耍杂技范畴。

直升机就3D好玩吗?不解不解~~~~~~

看了很多直升机的3D录像,整个一个陀螺仪的感觉,一个劲儿的转啊转的,没啥意思  ...

彼此彼此,同感同感!不管怎么玩,自己觉得有趣就行了

网友(2006-04-11):
能飞的话发个视频拉。 手上起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直升机3D飞那么好玩吗?我总觉得飞机飞3D,就跟人倒立走似的,属于耍杂技范畴。

直升机就3D好玩吗?不解不解~~~~~~

看了很多直升机的3D录像,整个一个陀螺仪的感觉,一个劲儿的转啊转的,没啥意思  ...

倒飞不倒飞 主要是看自己 当你飞到一定的时候就知道了 再说你总不可能飞了10年还是一个正飞吧 可能直升机的乐趣也没有这样浓了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倒飞和各种特技动作都不好玩!其实严格来说凡能够学会练熟的动作都不好完!只有那些学不会的动作才好玩!
模型并不是因为这或那个动作才好玩,好玩的是学习这些动作的过程!调机-练习-摔机-修理-调机-练习-......,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学习、提高和快乐着!一旦学会某些动作就满足的话,你就可能要远离模型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