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给电调装水冷.

楼主(2005-11-22):
以下是图片和文字的结合教你如何给你的无刷电调安装水冷. 样品为Barracuda-80(和凤凰是同一个公司制造的)

1.将原来的热缩膜去掉.

2.把最上面的电路板小心的与主电路板分开.

3. 去除电路板之间的铝薄.

4. 将一半的水冷紧紧的扣在主电路板上

5. 将另一半从反面装上,

6. 在插槽内加如少量的防水性油脂.

7. 把上层电路板安装还原.

8. 用热缩膜把整个电调裹紧.

注意:可以在安装时使用电脑CPU的导热胶帮助散热.

网友A:
中间水冷的部分没有看明白是什么结构,只有一个铜板么?主电路和上面那部分电路连接线在什么地方?

网友:
做的还不错            如果是我做请看,  如果有需要的我先免费给做一个试用

总的厚在1.5毫米,效果自己想吧, 做的过程我会有照片
13931171081  老颜

网友:
还好的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水冷的部分没有看明白是什么结构,只有一个铜板么?主电路和上面那部分电路连接线在什么地方?

水冷是由两个铜板从中间把电调包起来的. 主电路和分电路中间没有线, 是用像电脑IDE插口一样的东西连接的.你仔细看图,防水胶盖子指的地方就是插口.

网友B:
注意:板與板之間的插口就是號稱防水电調的死穴!一經分開過就要小心,有船友中過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板與板之間的插口就是號稱防水电調的死穴!一經分開過就要小心,有船友中過招。

哦?是吗????我都不知道. 大家小心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是吗????我都不知道. 大家小心啦!!

这个插口估计还是限制水冷厚度的地方。。。

网友:
贴片FET没有关系
如果是“另外一种”就要小心短路了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