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类阳极氧化的性能,特点及应用.(版主和龙之舞进)

楼主(2005-11-22):
由于不会用电子表格,所以......哈哈,见笑了

类    型:硫酸阳极氧化
性    能:1。膜厚约为3-15微米
          2。膜层多孔,孔隙率为35%
          3。膜层脆,不导电,脱水后绝缘性能提高,热辐射能力高。
          4。可以有机染料着色,可以电解着色:黄,红,绿,蓝,黑等。
特    点:为了提高耐腐蚀性孔隙可以用四种方法封闭:A重铬酸盐封闭,为黄色,耐腐蚀性高;B聚合物
          进行二次封闭,大大提高耐腐蚀性;C沸水封闭,保持原色;D高压蒸汽封闭。
应用范围:1。铝合金零件防护。
         2。零件着色。
         3。要求光亮外观和一定的耐腐蚀性。
         4。Cu大于4%的铝合金防护。
         5。形状简单的对接气焊零件。

类    型:铬酸阳极氧化
性    能:1。膜厚约为3微米,不透明。
         2。膜厚致密,成灰色或乳白色。
         3。染色能力不好,粘接力中等
特    点:1。对率合金的疲劳强度影响小。
         2。可以显露缺陷和晶粒组织
         3。对零件尺寸和粗糙度影响小。
         4。溶液的腐蚀性小。
应用范围:1。对疲劳性能要求较高的铸件。
         2。要求检查加工工艺量的铸件。
         3。气孔率超过三级的铸件。
         4。Al-Si合金的防护。
         5。精密零件的防护。
         6。对接气焊零件或需胶结的零件。
         7。检查晶粒度的铸件。
         8。蜂窝结构面板的防护。

类    型:草酸阳极氧化
性    能:1。膜层后度6-39微米
         2。孔隙直径大。
         3。膜呈灰色至深灰色。
         4。可以颜色,但成本高。
特    点:1。电绝缘性最好,侵漆后和耐300-500V电压
         2。膜层耐腐蚀性好。
         3。阳极氧化后使零件尺寸加大。
应用范围:1。要求有较高的电绝缘性能的精密仪器,仪表零件。
         2。要求有较高的硬度和良好的耐腐蚀性的仪器,仪表零件。

类    型:硬质阳极氧化
性    能:1。膜层厚可达50微米以上。
         2。硬度高,可达300HV。
         3。膜层脆性大。
特    点:1。电绝缘性好。
         2。耐磨性,耐热性,耐腐蚀性好。
         3。使疲劳强度降低。
         4。铸件尺寸增加。
应用范围:1。要求具有高硬度的耐磨零件。
         2。耐气流冲刷的零件。
         3。要求绝缘的零件。
         4。瞬时经受高温的零件。

类    性:酸磷阳极氧化
性    能:膜层薄,孔隙小,孔径大。
特    点:1。适于胶粘,有较高的粘结能力。
         2。适于做电镀前底层。
         3。防水性能好。
应用范围:1。胶结的铝合金防护。
         2。铝合金电镀的底层。

网友:
鸽子能把硫酸阳极氧化介绍在详细点么

网友:
只有硫酸法比较适合家庭操作,铬酸法有毒,草酸法需要有降温设备,硬质氧化法对工艺和电源要求比较高,磷酸法都是做底漆用的

网友:
看到了,继续学习中!!!

网友:
忽略一个问题?

阳极氧化着色后,那些酸可以重复使用吗?铝合金桨用哪种方法处理后强度与抗疲劳能力可允许高扭矩的运转?谢谢

网友:
可以重复使用的。硫酸法会影响强度,铬酸法不影响,但有毒,家庭做危险。

网友:
谢了,我正需此方面的资料

楼主:
感谢大家对阳极氧化的关注,我还会继续上有关的文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二十多年前,我在蒸饭的铝饭合上做过阳极氧化的实验,铝电解后表面变得很粗糟,象干了的水垢,用彩笔画上图案后,放在开水里一煮,奇迹出现了,表面变的非常光滑致密,图案非常清晰漂亮,表面硬度非常高,很耐磨。
铝求头处理后一定也很耐磨!

网友:
"放在开水里一煮,"不明白?

网友:
加一些在家里容易操作的,最好能有细节的步骤和注意事项,^_^

网友(2012-06-08):
盐酸能不能做铝阳极氧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