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无遇过这样的情况~

楼主(2005-11-22):
我的飞机最近经常受到干扰,即使关了遥控,尾
电机
有时也会突然一阵狂转,主电机也是,在空中有时候也会突然抖动,也是同样的情况.
不知道是否以前摔机太多,摔坏了,周围的环境跟以前一样,感觉是接收机比以前敏感了.

网友A:
没遇见过,估计是哪个元件接触不好了吧,摔松动了。

网友B:
检查接受机天线,舵机联线是否松动。

网友C:
这是干扰,先断飞机电源,再关遥控开关!

网友D:
哈哈,这种情况在我的小电直上也遇到了,但我也还没有找到问题出在哪,不过我的只是主桨突然转一下,我现在怀疑是电调的毛病

楼主:
今天发现可能跟电池有关,我拿在手上加油门,观察舵机的跳动情况,发现在加大油门的时候舵机开始抖,油门越大抖动越厉害,后来换了块电池情况又有所减轻

网友D:
我也有新的发现,我的好象也和电池有关,不过是发射机电池,我发射机电压低了,主桨就容量受干扰,而且经常左右方向的那个舵机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