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出问题了,谁能帮忙解决。

楼主(2005-11-23):
新买的FF9,在学习如何设置的时候可能设置的键有冲突,重新开机后报警不断无法进入开机画面,扳什么键都无济于事,那位大虾能告知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事 你问问财神~~~~~~~~~

网友B:
你设的是哪架飞机该知道吧。实在找不到哪设错了,把那架给初始化就行了

网友C:
可能是打开idle开关了,电源灯不停闪烁报警,你重新开一架模型,把各通道开关都推后再试试看。

网友D:
遥控器里有CMOS电池否?俺不知道,如果有,拆开控拔下来再放回去,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