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配件--450--没钱的玩法

楼主(2005-11-23):
这是小神蜒39#的,配我的450 V1正好。超便宜,4样不到100。周未在街上买的。但是跟玩具比还是暴利!

猪头---正合适

尾管+皮带=加长型的

大桨一模一样(泡沫加碳)

网友:
不错不错!不知道xl能不能用 !应该再喷个漆肯定好看!

网友:
猪头罩恐怕也要剪吧?

网友:
泡沫浆可以吗?

网友:
不知道xl能不能用 !

网友:
好!终于找到机壳的便宜配件了

网友:
V1是不是就老版的亚拓

楼主:
用朋友的XL试了一下,头罩可用,但在底部要开孔,否则影响电池安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39号的头罩小了一点,尾管好象没必要买39号的,450是2跟一包,单根的话价格差不多吧,泡沫大浆便宜,但是稍微一点损伤就双浆严重,要小心用。
我试过比较好的是大浆夹、脚架、尾波箱,大浆夹可以直接换,脚架要自 ...

尾管的价钱真是差太远了亚托一根尾管的价钱我39#能买两根,但可惜它不是加长尾管只跟V2的尺寸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