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胜无刷外转子电机飞翼龙配什么电池好?

楼主(2005-11-23):
里电或镍氢,多少V?容量???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电或镍氢,多少V?容量???请指教!!!

三串锂电,容量不大的还得并,最好就是电池重量接近原电重量的150克-170克.镍氢电用9.6V比较合适,电压太低其动力还不如有刷电机,太高了很多电调受不了

网友:
没有无刷,不过据说镍氢也能飞,8。4V 9。6V1000毫安的。有米就用锂电,飞的时间长一些,不过可能锂电比镍氢的骄气一点。这些都是听说的,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电或镍氢,多少V?容量???请指教!!!

--------------
你的kv多少?

楼主:
里电用多少电压的???
KV值不知道,是在天使那买的无刷外转子

网友:
三串就是11.1V呗

网友:
那种Li-Pechargeable.Battery1800mah10C不错我用2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