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楼主(2005-11-23):
比如我用CAXA制造工程师设计个零件,然后再把G代码编好
然后怎么和自制CNC的控制板联系?怎么把代码发给控制板?
一般的大型的CNC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楼主:
支持G文件的含义是什么?这个软件可以设计吗
还是只是对CNC驱动?
还有一问题
大型的编好了代码就不需要电脑开机了
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只装kcam4用来做工控,工作时不能关机罢

网友:
G代码---Kcam4---步进电机驱动器(自制CNC的控制板)---步进电机---X、Y、Z轴

楼主:
有点明白了
3Q

网友:
通常的工业nc指的是按加工代码(也就是编好的刀路)来走刀的机械装置!cnc就是在nc的基础之上附加了一个可以编刀路的系统!
朋友!你自己作的那个板子(估计)只是个步进电机驱动板!并不是cnc控制板,你的!!!cnc系统!!!应当是你的电脑,加上你的驱动板,由你的电脑发出控制脉冲,板子只是负责把相应的脉冲转变为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你的系统的硬件部分是电脑加驱动板!!!所以你的刀路代码,也就是G代码!需要用一个软件来翻译,他负责根据你的代码来控制电脑(你的硬件)从并口或串口发出相应控制脉冲!这个软件就是你的cnc系统软件,现在用kcam4的很多!你先运行kcam4然后从kcam4中载入你的G代码!控制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至于工控!!!这里的“工控“只是一个比喻!尽可能的再你执行加工程序的时候不执行其他的程序!讲深一点,KCAM4是基于WINDOWS的软件,WINDOWS是支持多任务多中断的非时实性系统!!!俗话说的好!一心不可二用,你让你的电脑又要加工东西又要干别的!电脑就会干一会儿这个再干一会儿那个!!想想把!后果就是你的CNC系统不精啊!!嘿嘿!!!即使你再加工的同时没有运行其他的程序,你的显示器呢? 你的CPU可是一直在运行着显示程序啊!!呵呵呵!!是把!何况,后台还在有其他的你看不到程序在运行啊!!
所以!工业级的数控系统,有一个单独的部分包括CPU,他不负责其他的一切任务一心一意的只管根据你给的数据去加工!是单任务的!可以想一下这个准确度吧!!!
我觉得!数控方面的知识相当的多!也很有意思!去磁动力的雕刻机论坛翻番老贴子!!对于初学者很有用!!细心留意网上的书控知识!多看多揣摩!很受用的!
有些东西用专业的术语讲初学者听不懂!!!可是不用专业的话又很是难以形容啊!!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