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求助!!!找不导遥控器

楼主(2005-11-23):
我的IBM的本本为什么老是找不到
遥控器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好象很多都是IBM的本本不能玩的,谢谢各位知道的告诉我啊。怎么装就是找不到。我用的是XPSP2的系统

网友A:
是不是没有串口啊,
我的本本也这样,
最后只好在台式上玩……

网友B:
我的能玩是IBM -A21E,可是现在让我来来回回试并口串口音频口给调乱了.看来要重新安装系统。

网友C:
并口设置成 ECP 模式!
换成 USB 模式会更用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