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我有一只JR接收机不知其晶体频率(型号:RX35.1 ...
各位高手我有一只JR接收机不知其晶体频率(型号:RX35.140FM)

楼主(2005-11-23):
我有一只JR接收机不知道其自身的晶体频率是多少它的型号是:RX35.140FM.那位大虾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是35M频段的,具体频率就是35.14MHZ,后面的FM是调制制式

楼主:
谢谢你了
那么它的实际工作频率也就是35.14了吗

楼主:
再请教一点
35.14MHZ接收机的中频频率是多少呢?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