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0挂了(gxlzhdx请进)

楼主(2005-11-23):
向gxlzhdx买的2040上400皮带版,10齿,代替原配的B28,重量少了50G,一分钟就过热,加散热器,底部打孔,8分钟后卡死,打开一看,转子裂开了,看来400上2040.3500KV太极限了,不过整机只有560G,对
电池
的要求低,油门比用B28低20%.
不过含邮资毛100大洋10分钟就挂了,电池损耗可没这么大.

网友A:
坏电机寄回给我看看。我再寄一个新的电机给你。2040 KV3500的电机,建议你配9T的小齿可能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B:
这是电机转子的问题
一般过热的话 不至于转子会卡死或裂开 最多轴承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