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5-11-23):
我用的镍镉电池标称9.6伏,冲一夜的电能到15伏,正常吗?还有就是我怎麽感觉这麽大的电压产生的电机动力还不如一些模友用7.4伏锂电产生的动力大呐.请哪位讲讲好嘛?

网友A:
你所测得的电压是冲满后的空载电压.如果接负载后电压会降到9.6V的标称值.9.6V的镍氢的重量要比7.4V重1.5倍以上.对飞机的性能大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所测得的电压是冲满后的空载电压.如果接负载后电压会降到9.6V的标称值.9.6V的镍氢的重量要比7.4V重1.5倍以上.对飞机的性能大有影响

谢谢楼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镍镉电池标称9.6伏,冲一夜的电能到15伏,正常吗?还有就是我怎麽感觉这麽大的电压产生的电机动力还不如一些模友用7.4伏锂电产生的动力大呐.请哪位讲讲好嘛?
内阻不一样,放电电流就不一样。所产生的功率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