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启迪翼龙套装中的这些配件什么用的

楼主(2005-11-23):
一个U型胶片
着两个是否是用来卡住机轮的配件
是不是用在机仓的封口啊

楼主:
只有一大、一小是不是配错了,另外还有一块半圆柱泡沫块又是什么用的呢?

网友A:
U型塑料片是和另一个塑料片插在一起连接机翼的。大的黄疙瘩是封在机尾的碳管端口的,天线从中间的孔穿出。小的两个是固定机轮的。白的方的塑料片是封舱口的。这个我也没有,我是用的原来的,哈哈。

网友A:
半圆柱泡沫块是放在机头里用来装电池的

网友A:
那个黄色的小圆椎只有一大一小?启迪又粗心了……
要不你在盒子里再翻一翻?

楼主:
好粗心啊

网友B:
哈哈哈....如果实在没地方用得上就不必装了,有多余的配件也是正常的

网友C:
抱歉!刚刚才看到.那些小东西是厂家帮我们包好的.一般不会少东西的.你再找找看.

楼主:
哈哈哈,问题不大找其它东西自己做两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