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征解决方案

楼主(2005-11-23):
如何飞大圆环(半径5-20米都可以),主要是要连续不停的转,而不是利用直线速度飞一个圆环!
怎样操作哈?

网友A:
升降舵推一下就停,依靠惯性前进,推多的话容易往前栽,速度快没的时候要提前推舵,这个要靠经验练习。
同时副翼要不断修正,保持飞机平稳,可略微往圆环中心侧倾一些,特别是在高速飞圈圈的时候,侧倾是必需的,不然飞机将会无法控制。
尾舵保持一定的角度即可,这个角度决定了圆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