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5-11-24):
我的飞机这段时间怎么也在断电了,原来一直好好的,是断一下,接着又有了.我用的是ELE48A的电调,亚托420LF3200的电机.如果我把电调换成凤凰的就不断了,我把ELE48A的换到ZOOM400上也不断电,真是搞晕了.
我还试了把接受机用6V的外接电池也断电,搞疯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我的是凤凰电调,换了好几种电机了,都断电,比你还惨!
换了电调,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的观点是这个都是接收机信号干扰引起的,最好换一个PCM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碰到这个问题,我的是凤凰电调,换了好几种电机了,都断电,比你还惨!
换了电调,就没这个问题了!
我的观点是这个都是接收机信号干扰引起的,最好换一个PCM的接收机!

我认为不象是接受机的问题,因为我把ELE48A的电调放到ZOOM400的飞机上就很好,ZOOM400的接受机也是PPM的。我的头就快搞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不象是接受机的问题,因为我把ELE48A的电调放到ZOOM400的飞机上就很好,ZOOM400的接受机也是PPM的。我的头就快搞大了。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电调和电机搭配产生的对接收机的干扰信号(强度,频率等等参数)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电调和电机搭配产生的对接收机的干扰信号(强度,频率等等参数)可能不一样!

我以换成149DP的接受机但还是断电

网友B:
试试检查电源插头,如插头接触不好,产生电火花会干扰电调造成电调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检查电源插头,如插头接触不好,产生电火花会干扰电调造成电调保护。

也不是的我今天还搞坏了一组VK的电池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问题,电机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会失步,表现为电机突然一停,又立即转,飞机在空中抖一下。可以调一下电调的进角试试,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机试试。亚拓的电机好像磁极和定子之间的间隙比较大,有可能引起电调失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问题,电机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会失步,表现为电机突然一停,又立即转,飞机在空中抖一下。可以调一下电调的进角试试,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机试试。亚拓的电机好像磁极和定子之间的间隙比较 ...

对,对,对,就是停一下马上又来了,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有时候连着断几下,有时候一块电池只断个1,2次.郁闷啊!版主有办法帮我搞定吗?
现在没钱换电机了,马上有要买舵机,陀螺仪,准备装尚真2006.烦拉

网友D:
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机和电调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原因是电机和电调不兼容

但是我原来用很好呀?我还上过飞行录象的,真TMD搞不懂,我要疯了,请救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机和电调的搭配问题,电机达到一定转速的时候会失步,表现为电机突然一停,又立即转,飞机在空中抖一下。可以调一下电调的进角试试,实在不行就换一个电机试试。亚拓的电机好像磁极和定子之间的间隙比较 ...

版主说的和我碰到的现象一模一样。原来以为是干扰,加了磁环,接收机用锡纸包住,好像发生的频率减低了,但最近又复发了。我用的是ELE 25A的电调,原来的进角是“自动”。听版主的,今天改成了“低进角”,飞了两块电,暂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