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回转工作台与分度头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11-24):
这种200多元的回转工作台和动辄上千元的分度头有什么区别?我们DIY的分度头和回转工作台不是差不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200多元的回转工作台和动辄上千元的分度头有什么区别?我们DIY的分度头和回转工作台不是差不多么?

回转工作台与分度头的驱动原理相同,只是定数不同(传动比),分度头一般为1:40,回转台有1:40和1:72等;回转台有立卧之分,有些回转台没有带分度孔盘,不能进行精确分度,只适合在铣床上进行精度较低分度铣削及圆周方向铣削;分度头则是可以精确分度的机床附件,它附带有分度孔盘及变速齿轮,可以对工件进行360度内的任意分割,并可以与机床传动机构连接,自动铣削.论坛里DIY的那个只能叫立卧回转台,它没有分度孔盘,只能进行简单低精度的分度工作.但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来说已经够用了.

网友:
回答得好好,又学到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东西只要200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这个东西只要200多吗?

昨天出差到杭州,在长城机电看到的,直径大概140左右(没看错的话)的,报价260多一点

网友B:
买这个 在DIY一个分度片,就可以精确分度了 ^_^ 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C:
这个东西能做出圆的 7 正等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东西能做出圆的 7 正等分吗?

质数的不合适,但可以先划线再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个 在DIY一个分度片,就可以精确分度了 ^_^ 不知道可行否

可以的,但要改动的地方很多,而且不知道它内部的蜗轮蜗杆配合精度与间隙怎样

网友D:
DIY分度孔盘?恐怕难度不小哦
我的这个立卧两用回转工作台,就配有两片分度孔盘(每片正反两组孔),定数为72,买这种比买分度头便宜多了,而且一样可以精确的任意分度,还不耽误卧着铣圆周
¥800

网友D:
其实买一组小模数的蜗轮蜗杆(也可以自己车蜗杆,用蜗轮滚刀在车床上滚蜗轮,但精度不高),加成品的分度孔盘完全可以DIY分度头.这个就是DIY的

成品的小铣床用的分度头太贵了,对于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也是太浪费了估计这个>5000RMB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买一组小模数的蜗轮蜗杆(也可以自己车蜗杆,用蜗轮滚刀在车床上滚蜗轮,但精度不高),加成品的分度孔盘完全可以DIY分度头.这个就是DIY的
http://photo.5imx.com/up/0510/200511241839440.jpg[ ...

哇靠!从哪里搞到的那么精致的小东西?逼着我抢劫不成?

网友:
这个价格260很合适我们DIY族,如果自己DIY分度盘有困难,可以委托鸡加工的地方搞,估计最后搞下来应该不超过400元,就可以拥有自己的小分度头了

楼主:
刚才路过又到杭州市场看了一下那个回转工作台,价格240,直径是125的

网友:
回转工作台相当于一个简化的分度头,适合加工“片状”的零件!分度头的加工范围则要大得多,加工精度也比较好。分度头主要加工小的便于夹持的零件,比如:细长杆的开槽,分度铣方等等。当然,你也可以把分度头扳个九十度当回转工作台来使用,只要你的铣床够高,零件能夹得牢就行!

网友(2006-03-29):
请问北京哪有买的.找到一家直径100 要价1000.(回转工作台,不是分度头) 没看到便宜的.

网友(2012-03-18):
引用 网友D:
DIY分度孔盘?恐怕难度不小哦
我的这个立卧两用回转工作台,就配有两片分度孔盘(每片正反两组孔),定数为72,买这种比买分度头便宜多了,而且一样可以精确的任意分度,还不耽误卧着铣圆周
¥800
http://pho ...
请问这个带分度盘的回转工作台是在那买的,淘宝吗?请给个链接。

网友:
100的少见。大的卖的多,你要是买了,给上个图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高度够的话,就买个分度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