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担心已久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楼主(2005-11-24):
  昨天,我的4#机迎风高飞,觉得爽极了,突然失控坠落,完了,损失惨重。马上检查,副翼舵没有反映,9G舵坏了,到家拆开看了一下,没有那里损伤,用一颗1.5V干电池试了一下电机,不转,接上发光管,管子发光,原因出来了,电机损坏。请问那位兄弟能告诉我怎么修,因为电子部分没坏,有可能是电机炭刷用完了,请教。

网友:
华科X的舵机我都不知坏了多少了,不是齿轮坏就是电机坏.

楼主:
 不知电机网络商场有得换吗?我觉得扔了有一点可惜,那位模友有小神蜓4#机原装舵机里的电机。我的邮箱:sjkjjcxy@126.com

网友A:
4#是“室内机”。因机身重不是很大,抗风性不是很高的。
建议不要在风大的情况下风行,使作说明书上有提到飞行的良好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是“室内机”。因机身重不是很大,抗风性不是很高的。
建议不要在风大的情况下风行,使作说明书上有提到飞行的良好的环境。

楼主:
今天仔细的检查了一下舵机,已经搞清楚了,是电路坏了,但不知是集成块坏,还是电子零件坏,没有相机,就没有上图,过几天借相机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破舵机内部,我看是修不了了,除非有好的电路换。谁有不坏电路的4#机舵机。

网友:
上图再说,会不会是电路板裂了。

网友:
我怎么看9G舵机里面的电机好象  和传呼机里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