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小神蜓4号机上用过的几种克服双桨的调整方法

楼主(2005-11-24):
1。平衡翼的角度。把出现双桨时处于下方的大桨前面的平衡翼加一点正迎角,另一边的平衡翼则为负迎角,此办法对克服小幅度双桨效果较好,但此时平衡翼就出现了双桨现象,对平衡效果是否会有影响,就不知道了。
2。桨叶的前置与后掠。我的4号机大桨固定螺丝只能上的较紧,螺丝上的松了飞行时就会大幅度摇晃,但螺丝上的紧却使大桨不能依靠离心力摔直。所以每次起飞前都要目测检查大桨与平衡杆的垂直度,某一片桨叶不垂直就会造成双桨。受此启发,我想到了依靠桨叶的前置与后掠来克服双桨的调整办法。前置会使桨叶上升,后掠会降低。
3。移动头架环球接头在平衡杆上的位置。一次飞行中把平衡杆撞断,同时把头架环上的球也搞断了,用塑料做了个球,反正都套在平衡杆上,就没有把球和头架环粘合。无意中发现向外移动球相当于缩短短连杆长度,也相当于减小后面大桨的迎角,如果此桨叶在双桨时正好在上方,就可以用此调整办法来克服双桨。

网友:
呵呵,不过的办法
不过我觉得4#机很少出现双浆

楼主:
新买的4#机不容易出现双桨,摔过几次后就容易出现双桨了。

网友:
4#机我飞过

朱老师的4#机我飞过,稳定性\操纵性都不错。说明他调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