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了个420电机,发个不切题的贴,玩电房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5-11-24):
请问亚托420电机用在10仔在动力够不够,有人说420电机就是540级的了:)
我想买10仔车车来改无刷,呵呵,让下岗的420再焕发青春

网友:
420相当于540级别? NO....远远不够

楼主:
呵呵,终于有人回帖了,那我这个电机用在18仔上动力够么?

楼主:
不出,我想用在车上:)

网友:
用在18仔上太大,并且KV不够高......

车用有专用的马达

楼主:
谢谢dark答复
我最近在看rcfans,那里有相关车用无刷的讨论
我的感觉是420电机最大功率应该够1/10车,但是电调可能需要车专用的,提高线性度和启动手感

按功率折算,1/10有刷是 7.2v*30A=216W,没有超过亚托电直电机的功率标称值
至于KV值,我想可以通过齿比来调整,毕竟这个电机的最高转速在11v下也可以到达2万转,不比改装有刷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dark答复
我最近在看rcfans,那里有相关车用无刷的讨论
我的感觉是420电机最大功率应该够1/10车,但是电调可能需要车专用的,提高线性度和启动手感

按功率折算,1/10有刷是 7.2v*30A=216W,没有超过亚托 ...

可以试试,不过如果有更高的追求,就不能这么简单的用功率进行换算的:)

按一些厂家的数据看,novak的5800KV无刷号称是接近11T的有刷,LRP的7700KV号称相当于9T的有刷,3200KV算下来大致是19T左右吧,可以当stock马达来玩,呵呵

不过电车要玩的专业的话,有很多的讲究,电池、充电器、电调、马达等无一不对性能构成巨大影响,即便是几千元的Novak和LRP专用无刷都还没有得到电车族的普遍喜爱,更别提飞机无刷做车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