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电池想焊接线!

楼主(2005-11-24):
充电
电池
想焊接线!可老上不了焊锡,哪位朋友能指点一下:怎么焊吗?

网友A:
锂电我是用1MM
左右的铜线缠几圈,用钳子夹紧,再上锡,
5号电池要用焊锡膏,温度稍高点,要快。

楼主:
我就是想焊1.2V的镍电池,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先注意焊点的清理.用点焊锡膏.焊锡膏不行就用点专用焊剂,很好用的.

网友C:
表面要处理好 不要有氧化物

网友D:
自己做电池组最好用工业包装正负极带焊片的,优点是便宜!好连接,不伤电池。

网友E:
应该用大功率的电烙铁焊接(60w)不能用20w那种小的,因为电池外壳传热太快,小烙铁一沾上去焊锡的就凝固了,但是这时候是虚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问题。